[求助] bsh 脚本求助

楼主(2015-03-16):
请问bsh shell脚本中的“do
/home/sa/stage.pl   $file_itf3
done”
是什么意思,不是一般前面会加命令吗?这个do done语句中没有命令,直接是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都是文件,它是执行这两个文件的意思还是一个文件作为另一个文件的参数执行,困扰了好久 求助大神!!

网友:
    /home/sa/stage.pl   $file_itf3 的意思是用左边的perl脚本,去处理右边的这个$file_itf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进行处理呢?是把右边的作为左边的输入吗? 初学比较水 麻烦您说详细点 谢谢

网友:
对的

关于perl你可以翻看一下这个: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page=1#pid85085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