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2011关于导入模型库

楼主(2015-03-16):
ADS2011版本中找不到Install DesignKit啊???

怎么导入下载的模型库???

网友:
你已经找对方向了,继续前进即可,这三个选项都可以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有问题,比如我仿真需要用到MOS场效应管,如下图:

ADS_MOS_Model模型的File怎么设置?~麻烦了

网友:
双击该器件,按help,就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lp进去的说明太简短了,根本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模型里面的参数,工艺厂没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不知道在哪下载~~

网友(2015-10-28):
回复 网友C:

你好,小弟,在网上找了好多工艺库,我也是按照那三个选项添加的,,总是说没有lib.defs?能否把你的工艺库发给我一份2821462144@qq.com       谢谢!

网友(2016-01-21):
回复 网友D:

   按照那个方案没有问题的,下载的是zip文件,然后选择第一个选项,再选择文件夹解压缩就可以了

网友:
好问题,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2016-03-28):
回复 网友E:

   请问先解压一个zip文件,然后呢

网友(2016-10-11):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F(2017-02-09):
我是初学者,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要吗没有lib.defs,要嘛提示unexpected contents in zip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这个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3-20):
引用 网友F:
我是初学者,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要吗没有lib.defs,要嘛提示unexpected contents in zip file。 ...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所以,你拿到手的模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只是单个的管子,可以手动填参数或者你把参数写成文件,用DAC导入,这个是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