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eda使用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5-03-16):
在leda定制规则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求教论坛里面的大侠:
1、如何定制规则,检测每一行的字符数不超过200?(修改/home/路径下的.setup文件,将X_4020的规则中默认的72个字符改成200,结果是无效的;使用leda-specifier软件,max characters_per_line is 200,结果只能检测字符最多的一行,比如在我的一个.v文件中,同时存在3行超过200个字符,分别是201个字符、202个字符、203个字符,结果只能报出203个字符的问题,其他2个不会报错)

2、如何检测.v文件中是否包含制表符?

3、如何达到如下的检测效果(在模块声明的时候,就对端口进行注释,且每一行只能有一个端口声明:
          module test (  a,                              //comment
                               b,                              //comment
                               ...
                                      );

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大侠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小弟在此现行谢过~

网友:
脚本才是你的最佳工具。不是le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