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PROM配置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5-03-16):
使用的是SPARTAN-3E的开发板,在fpga配置文件时,.bit文件的下载时,程序可以在线正常运行。但使用.mcs文件配置时,ISE上显示program success,但板子上的FPGA并没有加载程序,断电重启了也没反应。板子模式选择是M.S,PROM芯片型号选择也确认过了。我的代码就是开关一输入,到led灯上控制暗灭。
entity t is
    Port (  STDIN : in  STD_LOGIC;

CINT0 : out  STD_LOGIC;

CINT1 : out  STD_LOGIC;

CINT2: out  STD_LOGIC;
     CINT3 : out  STD_LOGIC);
end 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 is

begin
   CINT0<=STDIN;
   CINT1<=STDIN;
   CINT2<=STDIN;
   CINT3<=STDIN;
end Behavioral;

管脚约束如下

# PlanAhead Generated physical constraints

NET "CINT0" LOC = F9;
NET "CINT1" LOC = E9;
NET "CINT2" LOC = D11;
NET "CINT3" LOC = F11;
NET "STDIN" LOC = L13;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解决方法

楼主:
就只有我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其它代码也跑不起来吗?检查一下开发板上的跳线是不是设置对了。

楼主:
其他代码都是.bit可以,mcs不行。跳线查了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VHDL不熟,没法从代码上分析……不过既然其它代码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应该是硬件或者固化的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固化是指的什么?管脚的约束?

网友:
模式选择管脚M2-M0电平对不对,然后上电后测下done脚会不会拉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M0-M2都接地为低电平了。done管脚不是高电平

网友:
有一种可能 你的mcs文件存放的位置太深了 也会影响功能 比方说你放在

d:/a/b/c/d/e/f/*.mcs

这样路径太长也会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把工程建在了桌面上也不行啊,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别放在桌面啊,路经里有中文,不合适

网友:
你烧写mcs只是对PROM进行烧写,软件显示成功也只能说明PROM烧写成功,
done引脚拉低表示你上电是FPGA加载不成功,
建议你查查烧写是选择的烧写模式与你M0-M2的连接方式是否一致,
根据经验目测应该是生成mcs文件时选择不对。

网友:
烧写MCS时选择的是MS模式,就是M0-M2都接地置0,之后也一直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烧写MCS时选择的是MS模式,就是M0-M2都接地置0,之后也一直是这样。

网友:
烧写成功,不代表配置能配置,看看int和program管教啥情况看看clk啥情况呗

网友:
有人知道解决方案吗?如果是电路板出现问题,应该从什么角度开始排查?请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好,请问如何查看自己的mcs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核对你用impact生成mcs文件的每一步操作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生成mcs没问题的话,看看你配置接口的连线对不对,仔细分析每个引脚的行为,参考datasheet里的电路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