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做FPGA+dsp+arm综合系统的项目,诚恳求赐教

楼主(2015-03-16):
大家好,我本科室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但是专业课学的并不是很好,现在读研,导师给安排一个项目,做FPGA+dsp+arm的一个综合开发板,我在淘宝上看到一些卖家卖的板子也有这样的综合板子,只是用的芯片不一样,并且他们也有很多功能实现不了,我现在要如何下手呢?本身对于这三个方面都不是特别强,三个联合起来集成到一个板子上,这个可真是让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做了?有前辈可以指教一下怎么个流程呢?还有这样大约半年可以做得完吗(借助现有的一些平台)?谢谢

网友:
你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
先搞清楚你要做什么项目,FPGA,ARM,DSP每个芯片你都是用来做什么的(比如ARM适合做上位机,DSP一般做算法,FPGA提供一些运动控制灵活的外设接口一部分外围逻辑,控制状态机,一些算法实现),哪颗芯片是你项目的主要芯片,这样你才能确定三者之间的连接关系(用什么接口连,哪些接口需要连起来)。三者连接关系搞定然后就是每个芯片的外围电路,这些抄一些板子的原理图就行。所以先搞清楚你搞这个板子干什么。多看看现成的板子对你有帮助,有自己思想的抄省事。有钱直接买现成的或者着别人做。

网友:
抄别人的板子,按自己的需要修改下这是最快的

网友:
先做一个简单的通用平台,把dsp的emif总线接口接到fpga,再把arm的外存扩展接口也接到fpga,保证2个主控器都能访问fpga,然后再说一些特殊接口,其实都可以接到fpga上

网友:
xlx_s6_omap-sch010411.pdf (2.04 MB , 下载次数: 131 ) omapL138 为ARM+dsp

网友:
回复 网友A:

   dsp和arm把发票噶当作外部存储器接可以了,资料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要求就是能够实现一些软无线电系统、有一些控制电路控制并且能够对信号处理等

楼主:
回复 7# polozpt 谢谢,请问具体要搜索什么呢?我真的是没做过什么,所以还恳请详细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原理图看的时候关键要看什么呢?是接口还是?我看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记得住,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呢?恳请传授,实在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接好之后如果想实现一些综合性的功能那是需要用什么软件写程序呢?学过c,用Verilog或者vhdl哪个更方便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据说抄板子也是需要一定技巧的,之前没有抄过板子,请问根据您的经验,抄板子有什么技巧吗?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FPGA只主控板,板载dsp和arm子系统……

网友(2016-04-13):
下载了,谢谢。。。。。。。

用xilinx的多,用altera+dsp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