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op-level的floorplan

楼主(2015-03-16):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讲一下Top-level的floorplan和block-level的floorplan有哪些细节的区别?以前做过block-level的,现在要做top-level的,不是太熟悉,多谢啦!!!

网友:
主要是和pad 有关的, 还有各个partition的集成,power strap的对齐 ,

和很多事情一样,等你做完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仅以个人所做过的电源管理芯片的经验给以参考。
首先是要知道封装,也就是要知道PAD的位置怎么放,然后考虑驱动管,驱动管一般都是高电压或大电流,放在PAD旁边以宽金属线连接。
接着是分区域放置不同模块,比如数字、噪声较大的模块放芯片边上,基准等尽量放中间,LDO、OVP等靠近VDD。OTP靠近驱动管。总之就是根据电路特性放置模块。
其它模块视具体情况放置在剩余空间里。
然后是塞电容(有特殊要求的除外),连线等等。

网友:
感觉像analog的top design,

楼主:
我直接做的top-level,没有用block-level拼,这样就直接按block-level的流程来就行吧?只是加了pad

楼主:
好的,我先跑一遍流程,有问题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