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运行环境,菜鸟求科普

楼主(2015-03-16):
以前公司是在red hat linux环境下安装使用virtuoso,我的理解是red hat 是个操作系统(不知道对不对?)现在公司的virtuoso是在xmanager enterprise的Xbrowser中打开即可运行。请问这个xmanager enterprise Xbrowser是个什么东西?类似于red hat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
远程操作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科普如果是远程控制软件,那我进软件怎么没看到类似小红帽这样的操作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纯粹的菜鸟,别介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度下Xmanager吧

网友:
知之为知之 不知google之 ------

网友:
是个登陆软件,和redhat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我用这个控制软件登录进去后,理论上还是应该看到小红帽运行环境才对。可是我没有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不过这种东西谷歌给不了答案  最好的提问地非这里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