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三极管差分对,尾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5-03-16):
请问上图中,R1是什么作用呢,如果哪位大侠知道,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
For CMRR. The larger the input transconductance (Q1 Q2 )or R1, the larger the 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请问这是bipolar结构里独有的吗,还是cmos差分对
也可以用这个R1。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我印象里,提高尾电流源的输出阻抗是可以提高共模
抑制的,但是在别人的这个电路里,我看到专门在尾电流
源的旁边并了一个大概40K的电阻,所以就不知道
为什么并这个电阻

网友:
用电阻做尾电流,
Q3应该是个开关控制,一般R2要比R1要小,如果不出意外你的R2应该在4K左右。
这样调节开关Q3,可以实现不同的尾电流,对于如果作为LDO中的放大器,一般可以调节不同负载下对于主放大器的参数。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外面有和Q3镜像的管子,所以Q3,R2是构成尾
电流的。这个R1就不知道什么作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   那你的R2是多少呢? 这个也能镜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又发了一个图(新的帖子),你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2015-07-24):
   那要是吧R1断开了  CMRR就无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