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

楼主(2015-03-16):
cell A 中有根metal 把 cell A 的下层cell B(LVS clean) 的 两根线short 掉了,calibre 显示cell B 有LVS错误(两根metal short了),有什么办法把这两根metal short 的错显示到cell A 中?layout中有N多cell B的时候找起来太麻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都是hierarchy 验证的,没有用。谢谢

网友:
用hcell跑hier lvs应该好用。hcell里面仔细注明CELL A/B的名字。

网友:
我记得calibre RVE里面有个选项的,可以选择报上层还是下层,我回头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等待你的回答哟

网友:
-hier -hcell hcell.list

hcell里面不要写B 即可,要包含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