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讨论] ADI AD9363射频收发芯片开发问题

楼主(2015-03-16):
ADI9363射频接收链路,端口接收最大不损坏功率为2.5,现在到达次端口功率为15dBm,请问有何方案,可以处理?

网友:
不懂,用在哪里的?

楼主:
用在小基站方面的,

网友:
Rx接收端會有到15dBm的訊號???

正常使用環境下UE訊號經過空間loss後到達端口似乎不會有這麼大,而且BS會根據通道質量調整UE的發射功率已達到最佳值,所以我想不會有這種強況發生。

還是你是指conductive測試時需要灌入大訊號?

网友:
加衰减器可否

楼主(2015-05-14):
回复 网友A:

  系统设计要求,具体为啥我也没想明白,也不知道那个产品用在哪里

网友(2016-07-18):
基于AD936x的COFDM高清数字无线图传开发套件助力打造亲民价的COFDM图传:

Sihid COFDM高清数字无线图传开发套件功能:
- 工作频率:2.400GHz ~ 2.483GHz
- 发射端可设置成单PA单天线工作方式,也可设置成双PA双天线工作方式
- 单PA发射功率:23dBm(200mw),输出功率可调
- 可在8个信道内设置工作信道
- 信道带宽可设置:6M或8M
- 调制星座可设置:QPSK或QAM16
- COFDM调制保护间隔:1/4,1/8,1/16(默认),1/32
- 发射端视频输入:Micro HDMI接口
- 视频压缩格式:H.264
- 图像清晰度:1920x1080P@60、1920x1080I@60向下兼容,可自适应输入的数字视频源
- 空口速率:4.3~31.7Mbps可调(默认:4.3~11.7Mbps)
- 发射端提供TF卡接口,支持边录边传输功能
- 发射端提供OSD接口
- 发射端提供控制串口
- 支持AES加密
- 发射端供电电压5.5V~16V,电流350mA@12V
- 接收端灵敏度:8MHz时-96±1dbm,6MHz时-97±1dbm
- 接收端提供Micro USB接口(USB slave),可将解调后的视频接入笔记本\平板\手机等设备进行H.264解码播放。
- 接收端供电电压:5V(通过USB接口供电)
- 系统延时:<200ms(在Windows下解码显示时,从发射端HDMI输入到接收端Windows解码显示)
- 传输距离:1到3公里
- 支持多点接收
- 发射端SEM9363板提供调试串口、JTAG调试口
- 接收端FC2400A板提供调试串口。

发射端编码调制板SEM9363采用Hi3516a做H.264编码,可支持1080P@60、1080I@60视频编码,采用Spartan6做基带,采用ADI AD936x做射频。AD9361可支持27M~6GHz频率范围。因此基于该开发

套件的设计,只要更改PA功率放大板,就可以支持其它工作频段与发射功率。对应接收端只需要更改下变频器的电路设计即可。

http://www.sihid.com/cn/product/COFDMKit.asp

深圳矽海达提供COFDM高清数字无线图传开发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