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含有clock gate cell的design在cts时候有要求吗【已解决】

楼主(2015-03-17):
如果 design中含有clock gate cell,那么在cts的时候需要特别设置什么嘛?

看guide上说,在running cts的时候要:

Whether the clock tree contains preexisting cells, such as clock gating cells

网友:
不需要, 只要打开clock gating timing check就行, 缺省是打开的,不关闭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您说的是icc中的 set_clock_gating_check 这个命令吗

网友:
不是 ,

pt里面的 timing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s 变量,

icc里面没法 disable clock gating check,自动就是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好的 多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