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定义怎么没了?

楼主(2015-03-17):
我在脚本中定义了3个时钟,综合完之后,得到一个sdc文件,里面却少了一个时钟的定义,请问大家见过这样的情况吗,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出问题模块是一个串并转换电路,有clk和le两个时钟,clk时钟没有丢,le时钟却没有了,我实在le的上升沿对串行数据进行存储的。。

求高手解释

网友:
不清楚,应该会影响功能使用吧, 仿真看看,或者s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现在弄清楚了,是get_port的问题,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不清楚,问题如下
我的某一位配置寄存器的输出作为另外一个module的整体的reset或者enable信号,请问这个寄存器输出在综合的时候和PR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我只是在PR的时候对它进行了走线宽度的加宽,请问还有其他的需要约束的没?

网友:
综合的时候:set_dont_touch_network
pr的时候:普通的hfn ,place的时候优化掉,没必要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