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变fsdb波形dump的层次,每次都需要重新编译吗?

楼主(2015-03-17):
我使用的方法是在testbench中加入下面语句:

  1.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xxx");       $fsdbDumpvars(x, "xx"); end

请问有什么办法不用重新编译,直接在运行.simv的时候修改dump的信号和层次吗?
多谢!

网友:
使用ucli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贴一下ucli的具体语句吗~还是说直接写fsdbDumpfile(); 和fsdbDumpvars();就可以了?多谢!

网友:
写在外部一个文件中,例如wave_fsdb.do

call \$fsdbDumpvars 0 "验证顶层"

网友:
写在wave_fsdb.do文件中

网友:
写在wave_fsdb.do文件中。

call \$fsdbDumpvars 0 "验证顶层”
run

fsdb命令很多,你查下就有其他的

运行时注意加入ucli命令,-ucli -do wave_fsdb.d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