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cadence的virtuoso在编辑mos特性时...

楼主(2015-03-17):
求解cadence的virtuoso在编辑mos特性时只能改变长宽比等,不能改引用的库文件和mode名字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神解惑~

如图,都是灰色的

如图,都是灰色的

网友:
貌似只能在create的时候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不是,有从那个库中新添加元器件,依旧是无法编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