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否能集成电感

楼主(2015-03-17):
怎么知道我用的CMOS工艺是否能集成电感呢?

网友:
可以的!实际上若你用的foundry的PDK是mixed signal/RF的话,这PDK里面本身就带有foundry自己设计的inductor(包括schematic和layout view)。电感layout一般都是方形回旋式

网友:
用金属线画个圈圈就是电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hematic没找到啊,真的是自己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CSMC 0.18um工艺,自己画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你的那PDK是logic的PDK,所以没有自带电感。自己画要有点功夫了。画好以后通过DRC,再将参数写进各个仿真模型比如spectre,将整个单元连同仿真模型做成Pcell,以后可以调用。

网友:
如果是产品或者新项目不要自己画。。。去找foundry厂找。。电感所需要的金属层,以及电感下面的衬底,参杂,需要的层次不同的。。你先看下给你的工艺是支持做电感的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很对,我后面再RF的PDK中找到了电感,但是能改的参数只有半径和圈数,那么怎样根据半径和圈数确定电感的大小和Q值呢?期待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