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继续bipolar差分对的讨论

楼主(2015-03-17):
请问图中R1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如果不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种情况的话,那还真不好说了,你可以分别仿真有无这个电阻的特性,
直流,ac等对比一下。如果是个40k的电阻的话,个人觉得仿真结果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2016-05-23):
是不是补偿电流,差分对的发射极的电压可能较小,小于镜像管的CE之间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