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Linux版本用于安装EDA

楼主(2015-03-17):
我打算学习安装EDA软件(calibre IC61等),在网上看了很多帖子,看有人数Linux系统版本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什么tar版本还只能是1.15
想问问:确实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的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个Linux版本,以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楼主:
再问一点:在虚拟机中装系统,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
    最新版的任何Linux都可以!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任何Linux”,只要是Linux系统不论采用的是何桌面(GNOME或KDE)都可以安装、设置、运行任何EDA软件,前提是这个EDA软件有Linux版。

多数EDA厂商强调只支持所谓的“企业级”Linux系统如RHEL和SuSe,这只是为了方便节省成本,而不用花费人力财力去支持不同版本的Linux。就Linux本质来说都是差别不大的,内核都是同一个内核,桌面也相同。差别就是企业级的维护时间长,像RHEL的一个版本的维护期是十年,在此期间除了必要的安全更新外,不做巨大的调整。而其他版本的Linux是经常性的进行升级更新的,如ubuntu每半年升级一次。企业级Linux维护时间长的好处是稳定,但缺点就是不能跟上软件迅速发展的进程,比如说企业级Linux用的数据库可能在发布后几年里就落伍了,而其他与时俱进的Linux则可以随时进行升级。企业级Linux一个明显保守落伍的例子就是内核,现在多数新版的Linux都已经采用内核3.16.xx了,但RHEL之类的还再用2.6.xx!

所以,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若你的日常主力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建议安装最普遍大众化的Linux比如说ubuntu,因为ubuntu连同Debian的软件资源极其丰富,现在只却少网银,但可以在虚拟机上的Windows完成网银事项。基本上可以完全替代你以前用的Windows,比如说办公有libreOffice和WPS。而且Ubuntu/Debian的安全机制设置的非常好,基本排除了用户滥用root授权更改系统的坏习惯,而众多RHEL以及CentOS的用户往往直接在Root账户中进行各种操作,而不是另外设立一个用户帐号运行EDA等软件。这都是没有经过UNIX训练而在Windows系统中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果你是在为多用户的服务器安装设置EDA的话,建议安装企业级Linux如CentOS,用户只能远程在客户client机器上运行EDA软件而不能对服务器进行操作。服务器不需安装像上面那个笔记本电脑那样丰富的软件因此对软件资源的要求不高,企业级Linux完全胜任。

Cadence软件相关的安装设置及运行,可以参见我以前的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0308-1-1.html

网友:
建议还是用红帽子rhel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正在拜读你的帖子

网友:
本人使用的RHEL 6.4,S家C家都没问题。记得要装上Centos的yum。或者就直接Centos 6.4吧

网友:
CentOS 6.x,最新是6.6,本文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