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IC怎么与FPGA搞在一起了?

楼主(2015-03-17):
如题。这两可是互相排斥的一对呃。ASIC倒是可以与SOC一起讨论。

网友:
个人看法吧 有人说 FPGA是可编程ASIC

网友:
FPGA正在向SOC转型,很多人发现纯逻辑其实开发效率很低,还是需要借助大量的硬核和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几年后,xilinx傻逼了,FPGA永远做不过ASIC,因为ASIC在市场推动下盈利性强,而FPGA则远远落后。。。。不赚钱,谁会大批量用

网友:
不一定吧
ASIC开发周期太长,灵活性低,只能在后期降成本用ASIC
打江山肯定要用FPGA

楼主:
不一定吧
ASIC开发周期太长,灵活性低,只能在后期降成本用ASIC
打江山肯定要用FPG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种不同芯片设计方式的比较:
Full Custom Design
  • Direct control of layout and device parameters
  • Longer design time
  • but faster operation
  • more dense
Standard Cell Design
  • Easier to implement
  • Limited cell library selections
Gate Array or
Programmable Logic Array Design

  • Fastest design turn around
  • Reduced Performance
全定制芯片设计周期最长但可控制所有设计要素因此芯片性能最高最快
门阵列/可编程逻辑阵列芯片设计周期最短但芯片性能最低
标准单元芯片设计周期与性能介于上面两个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打江山一般都要用FPGA。

网友:
各有擅場,可互補

网友:
我是来挣钱的,FPGA是验证ASIC的有效平台啊。

网友:
用FPGA验证自己的ASIC方案是否可行,可行后才去流片啊

网友:
流片成本那么高,肯定得先验证没什么问题才会去流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