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03-17):
跪求:请问“限幅钳位电路”怎么设计?达到下面两个图的转化。希望最好是用MOS管设计限幅钳位电路,不要用二极管,谢谢!

网友:
条件有点模糊啊。。比如3V/-2V的精确度等等
正向3个VGS,约3V,负向三个寄生二极管,约2V,PMOS做好防止latch-up的措施,能力视延时要求而定把。。

不知是否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给的这个电路是用3个PMOS串联,下接电阻?这样可以实现上下去除尖峰脉冲,达到钳位作用?不好意思,您这个设计思路是什么?可以讲讲吗,谢谢!我想找个电路主要是把原图的上下尖峰脉冲去除,设置上下两个钳位电压,在两个钳位电压之间的波形不变,超出钳位电压的部分都保持在钳位电压。主要是可以实现钳位电压可以调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滤尖峰可以理解,调钳位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不要动不动用“跪”

网友:
请不要动不动用“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不过我是太急,没办法,希望可以有人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您之前那个电路上给了个大幅度的正弦波,不起作用。主要想通过钳位电压幅度可以得到那个被钳位成横向高电位短脉冲宽度
您理解我的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看这个问题,有建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管子尺寸取最小尺寸,电容先去掉,电阻先去掉,你看看有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你这个电路输入和输出就短路了您对PLL了解多吗,是不是可以用PLL设计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会在output上强加的正弦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个正弦波有额外加了个小电阻,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未到阈值:输入-高阻-钳位点-极高阻
阈值以上:输入-高阻-钳位点-低阻

总之,起码要保证钳位电路的阻抗远小于输入阻抗,否则就好比直接把钳5V的电路顶到市电上,一样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大明白您写的意思。。。。不过有个疑虑,如果钳位电路阻抗过小会影响前面生成脉冲波电路特性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要有阈值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您这个“撒”是重庆人?您能不能具体讲讲您的思路和电路,我是初学者,看的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
应用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步骤是这样的:通过比较器和RC微分电路得到尖峰脉冲波形,然后再用限幅钳位电路得到最后一张波形图,现在就想请教一下这个限幅钳位电路该怎样设计呢???

1

1

2

2

3

3

4

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步骤是这样的:通过比较器和RC微分电路得到尖峰脉冲波形,然后再用限幅钳位电路得到最后一张波形图,现在就想请教一下这个限幅钳位电路该怎样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