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关于IR Drop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17):
请教下,为什么IR Drop发生在了右上角,按理说不都应该是chip的中间部分么

网友:
是不是离电压端远?

网友:
一是要看你的供电点的位置,二是要看你的那块区域的standard cell的utilization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哪些地方容易出现IR drop问题:
1. 离电源远-- 你看看右上角是不是没有电源PAD,或者你没接入
2. toggle rate高且cell density 大-- 看图发红的是个mem,不存在这个问题

还是从1着手吧

网友:
右上方是个啥, pll么?

还有:你是在postcts后做的ir-drop分析么, cts前 不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右上方是个PLL,也是在floorplan阶段,virtual place之后做的ir drop,做ir drop分析好大概计算strap和ring的条数和宽度 (PNS PNA)

那这么说这个没有意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pad只在chip的每条边的中间,右上角是没有电源pad的,但左上角也没有电源pad啊,且两个IP都是和PLL
相关的东西,是因为右上方那个IP下方还有cell导致的吗?

网友:
因为clk是pll输出的, cts前 clocktree fanout 很大,因此在这里,

做完cts后  图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