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那位大神知道这个功率放大器电路是哪类PA吗

楼主(2015-03-17):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哪种类型的功率放大器吗,求指导!

网友:
带输出缓冲的AB类放大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是AB类的话,静态工作点应该是设在截止区上边一点,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A类放大器。惯性思维,敲错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师,您是怎么看出是A类呢?求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它的输出级是一个推免结构,应该是B类或者AB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范围是轨到轨吧,静态工作点应该在零位(正负电源供电),即使差模输入为零时仍有输出。输出为推挽形式,二极管D1和D2用来消除交越失真。好久没看过双极电路,有些生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能帮我描述一下,什么是轨到轨吗? thank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能帮我讲讲什么是轨到轨吗,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能从正电源摆到负电源,rail to rail。搜索引擎现在这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做过低频PA吗,我这个主要要求THD性能好,或者说线性度要好;还一个就是要求驱动能力强。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一点资料,小弟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luxuchangyy@163.com ,我的QQ:1623106687

网友:
你要做啥应用?什么工艺?THD 要求多高?信号多快?

楼主:
老板想要把做整个芯片的流程都跑通,现在正在调研,所以我现在还没确定具体指标,THD最好在-80db左右,高线性度和强驱动能力是最主要指标,是低频PA(-3db带宽大概在35MH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板想要把做整个芯片的流程都跑通,现在正在调研,所以我现在还没确定具体指标,THD最好在-80db左右,高线性度和强驱动能力是最主要指标,是低频PA(-3db带宽大概在35MH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了下目前PA工艺用的比较多的是 GaAs,GaN,SiGe  (HBT),还不确定工艺,等指标确定了再说吧!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是给xDSL 做line driver 吧? 按照你们的指标,CMOS 肯定能做,可能功耗稍微大点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具体给谁做我不是很清楚,应用在PLC,ASDL等,驱动双绞线,通信领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板是想用BiMOS做,而且主要电路都是用Bipola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大神,目前市场上做像我这种低频的高线性PA主要用哪些工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做过,ADSL2+的,用CMOS做,BiCMOS 工艺要看npn 和pnp 的ft 了, 很多时候pnp 的beta 太差了,还不如直接上CMOS. 如果有好的高速Bipolar 工艺,可能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NPN书上是讲多子空穴的漂移运动形成beta倍的电流,实际上应该有等量的相反方向的电子,而基区N那么薄,电子应该是相对很少量的,所以电流是有可能上不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做的是D类PA,跟这种PA区别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用CMOS工艺还是Bipolar工艺,我现在想知道Bipolar器件画版图时的匹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OS。匹配性对比的问题,我也没研究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