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输入/纯输出/双向IO的选用

楼主(2015-03-17):
芯片设计过程中,除过功能上输入输出功能外,对于IO如何选用?例如一个IO库里面既有纯输出IO,纯输入IO,还有双向的,选用的时候除过功能要求,还有其他什么因素吗?比如功耗(双向IO是不是会比单向IO功耗高?)?或者考虑到简化,是不是直接全用双向,通过控制端配置使用即可?
有什么选用经验可以分享下?

网友:
这是个初级问题,但是值得去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才问呐,因为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说下噻?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指教!!

网友:
1. 双向io是功能的需要, 比如既要输入,又要输出,pad的使用方法见datasheet,truth table等
2. 输出pad 的驱动一般可以有2,4,6,8,12,24等选取, 考虑到sso,一般选中等的,或者slew rate controllled, 不需要太大的
3.如果只是输入或者输出,就用piw或者pow,不需要配置,也简单,功耗方面和双向pad没啥区别,
没人计较这个东西,

也就是熟练的人可以用1 , 如果pad搞不清怎么用的,用3 ,最好能把pad文档好好看,
都用1 是必然的趋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非常感谢呐,平时很少见有人说这方面,谢谢版主大大,以后多多指教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