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xi stream接口信号的产生

楼主(2015-03-18):
xilinx什么接口都在转向axi,整得头都大了。。。不太会玩这个接口啊,比如axi stearm接口的发送端,有1个input信号ready,1个output信号vaild,axi的标准时序就是在ready无效的时候,vaild同时无效,我去,如果把vaild做成reg寄存出去,根本就无法产生这样完美的对应时序,vaild应该在ready无效1个周期后才无效,不知道各位在做的时候,怎么处理ready和vaild信号的。

网友:
“axi的标准时序就是在ready无效的时候,vaild同时无效”个人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对,当ready无效时,你可以保持valid和data不变,这样当valid和ready同时有效时数据被接收。
比方说:
  if(ready == 1'b1) begin
       valid <= 1'b1;
       data <= data + 1;
  end
  else begin
       valid <= valid;
       data <= data;
  end

个人观点,记住一点valid和ready同时有效 数据才被接收

网友(2022-04-09):
valid和ready同时有效 数据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