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圆圈内的管子有什么用?

楼主(2015-03-18):
100资产

圆圈内的管子有什么用?A点的MOS电容有什么用?

网友:
Latch. 滞回比较器的功能。

楼主:
有没有圈圈里的管子,从A点到最左侧反向器输出的延时没什么区别,M33漏级电压也没什么变化。
A点的那个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
建议去看看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Latch. 滞回比较器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是做迟滞比较的。A点电容是做什么的~

网友:
似乎是延时电路吧

网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迟滞比较器, 那两个管子产生迟滞效应,原理和施密特比较器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防止毛刺,减小速度。

网友:
圈圈管子横着放看看

网友:
毫无疑问,这是滞后现象。

楼主: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迟滞比较器, 那两个管子产生迟滞效应,原理和施密特比较器一样。
引用 网友B:

迟滞怎么产生的啊?

楼主:
毫无疑问,这是滞后现象。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能滞回?

网友:
还没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看到两个电容,但不是两个晶体管。错了。

描述你是很难的。最简单的模拟,看在晶体管开启方式。和测量电压在A点和盘旋晶体管的栅极。你会看到切换高低点是不同的。所以有一个“滞后”。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如果你看到两个电容,但不是两个晶体管。错了。

描述你是很难的。最简单的模拟, ...
引用 网友C:

知道切换点不同,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

网友:
哎,滞回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你增大的时候,延缓你的增大但是不改变方向。分析一下就是了,关键是滞回环路的管子尺寸选择。

楼主:
哎,滞回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你增大的时候,延缓你的增大但是不改变方向。分析一下就是了,关键是滞回环路 ...
引用 网友D:

由低变高时,M34延缓了M32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