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输入的折叠共源共栅+Class-AB,有些疑惑,求大牛解答,谢谢

楼主(2015-03-18):
电路结构是pmos输入对的折叠共源共栅+class-AB结构,折叠共源共栅的增益在70dB,希望处理gnd附件的信号。       现在在VDD/2处,增益为80dB,BUFFER形式的系统失调不到1mV。
       问题在于处理共模输入0或者5mV时候,折叠共源共栅的增益仍然为70dB,可由于class-AB的nmos管工作在深线性区,class-AB输出级增益会远小于1,整体增益不到10dB,从而系统失调很大。共模输入一直到100mV时候才有改善。

     这个问题不知道有人碰到没的,可以怎么解决? 再插一级放大级or增大class-AB的面积(增大静态功耗)?

    其次,我想知道,书上或者paper上的Rail-Rail是严格从0到VDD么?折叠共源共栅+class-AB两级能做到么?  另外,譬如gnd+100mV到VDD-100mV算不算Rail-Rail?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OP在环路中怎么用啊?如果用成buffer那只能增加增益级的增益,如果是负反馈环路看看运放输出电压多大,如果在摆幅内就不用管了。

网友A(2019-01-22):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您说的是浮栅控制的classAB的输出级运放么? 那加了浮栅结构后,二级运放的增益如何表示呢? 是折叠栅的增益*classAB的增益么? classAB级的增益如何表示呢? 浮栅结构是否会影响折叠栅级的增益呢?

网友:
需要有偿解惑服务的,请加微信15601655633。

zwtang
2019/1/22

网友(2019-03-07):
用辅助运放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您说的是浮栅控制的classAB的输出级运放么? 那加了浮栅结构后,二级运放 ...

同问

网友(2020-04-25):
一般rail to rail 就是几百mV到电源-几百mV

网友(2021-06-28):
你应该是接成buffer的形式,但是想输出零需要特殊的结构,输入级rail-rail做到0-VDD好做,输出rail-rail做到0-VDD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