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锁相环环路带宽问题

楼主(2015-03-18):
各位大牛,小弟在做锁相环仿真时,发现环路带宽增大时,压控曲线纹波增大,这与理论是相符合的,但是,为什么它的锁定时间反而也增大了啊?这不是和理论相反了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些文献说环路带宽增大,相位噪声会变好?我的理解是带宽变大,滤波器滤波处理肯定变差的吧,这样的话相位噪声是肯定变差的。不知道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是我看到的那些文献本身有问题?敬请各位大牛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1.带宽大了,相位裕度可以差了。2. 带宽大对VCO噪声抑制能力变好,但对lpf前面的噪声抑制能力差。对看看书吧,不要搞的一知半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带宽增大,稳定性降低了,所以导致锁定时间与理论相反。另外,环路带宽增大,对带内的电荷泵电流噪声抑制能力变差,但对带外的VCO相位噪声能力变好。不知现在我理解正确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确

网友:
带宽增大  杂散也大了

网友(2023-09-08):
求楼主仿真PLL环路带宽的教程或者推荐的链接、视频都可以!之前只做过放大器的相关仿真,对整个环路有点无从下手,我想从PLL仿真借鉴一下FLL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