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MBA总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3-18):
1.一个burst有多拍数据,对于写操作,wlast用来表征一个burst的最后一拍数据,那么wlast是要在整个最后一拍数据上都拉高,还是只要拉高一定周期就OK了?2.axi中register slices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register slice 就是一拍的意思,也就是一个flop 翻转周期的意思

网友:
register slice 是AXI的一种组件,在时序紧张的地方可以插入register slice, 但是会造成performance的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ZYNQ 用自定义IP核AXI总线形势访问DDR,所有的数据宽度定义为32位时,传输正常。但定义为64位时,只能读取到一个数据。arlen线相当于0,axi interconnect并没有把我的arlen传输成功一样。您能帮我解答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