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中怎样加宽VDD,GND的metal

楼主(2015-03-18):
如题,本人用的标准单元库中VDD,GND上面的metal1太窄,怎样把每条VDD,GND在布线中加宽,有会给指导下,急!急!急!谢谢!

楼主:
可不能沉了

网友:
选中后, q 下,然后改宽度,  select all,-> common部分, 不知道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3# icfbicfb 这个得逐条metal 改,VDD的那边得手动挪下。想找个快速的方法,大了就不好弄。大家多多赐教。
需要上图的VDD,GND

网友:
可以尝试db cmd
set net_ptr [dbget [dbget -p [dbget -p top.nets.name VDD].sWires.width vdd_width]]

foreach ptr $net_ptr {
     if {[string match M1 [dbget $ptr.layer.name]]} {
           dbSet $ptr.width vdd_width2
   }
}

vdd_width : 一开始M1层VDD 的线宽
vdd_width2:你希望的线宽。

不过这样改了,肯定会有很多drc的。
仅此参考

网友:
editselect -net VDD -shape followpins -layer M1 这样行么, 然后q下,看看

网友:
觉得没必要改, stdcell followpin的宽度通常是rail height自己决定的,

多一点也没啥用, 别说为了ir-drop

楼主:
多谢各位,这个高度是std定好的。只有手动改。

楼主:
修改了LEF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