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witching activity 与 toggle rate的区别

楼主(2015-03-18):
始终不明白switching activity 与 toggle rate的区别是什么,特别是 toggle rate的概念,请大大们指导一下呀

网友:
前者是实际的waveform,后者是预估的比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个人理解都表示cell的翻转率,似乎又不准确。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是差不多的,switching activity是ptpx里的命令 ,toggle rate是redhawk里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