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约束能让输出对齐?(UCF约束)

楼主(2015-03-18):
ISE的UCF约束中有没有能使输出信号对齐的?比如一组dq,经过IOBUF输出,由于布线不对称导致输出对不齐,有没有什么约束语句能够规定这一组dq同时输出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清楚……求指点,谢谢!

网友:
首先将dq寄存输出,然后在实现选项里设置add reigsters into io buffers这个勾选上
这样的话,最后一级寄存器就是被放在IOB里,从这个寄存器经过obuf从管脚输出的时延都是一样的,这时候一组dq之间就不会有差异

网友:
又一个学约束走火入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