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前进位加法器求问

楼主(2015-03-18):
超前进位加法器(没有cin),为什么这样设计结果有些正确有些错误?
module carry_adder(
    input [8:1] x,
    input [8:1] y,
    output reg [8:1] s,
    output reg carry_out
    );
reg [4:0] i;
reg [8:1] p;
reg [8:1] G;
reg [8:0] c;
assign carry_out=c[8];
always @(*)
    begin
        c[0]=0;
        for(i=1;i<=8;i=i+1)
            begin
                p=x^y;
                G=x&y;
                c=(p&c[i-1])|G;
                s=p^c;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仿真结果:
0X= 14   Y= 12   S= 14   carry_out=0
                  50X=  1   Y=  8   S=  9   carry_out=0
                 100X=  6   Y=  2   S=  2   carry_out=0
                 150X=  5   Y= 19   S= 17   carry_out=0
                 200X=  9   Y= 16   S= 25   carry_out=0
                 250X=  0   Y= 17   S= 17   carry_out=0
                 300X=  0   Y=  7   S=  7   carry_out=0
                 350X= 19   Y=  0   S= 19   carry_out=0
                 400X= 10   Y= 15   S= 11   carry_out=0
                 450X= 15   Y=  6   S=  7   carry_out=0
                 500X=  5   Y= 15   S=  5   carry_out=0
                 550X= 18   Y=  6   S= 18   carry_out=0
                 600X= 19   Y= 19   S= 19   carry_out=0
                 650X= 11   Y=  8   S= 11   carry_out=0
                 700X=  7   Y= 16   S= 23   carry_out=0
                 750X= 19   Y=  1   S= 17   carry_out=0
                 800X= 14   Y= 16   S= 30   carry_out=0
                 850X= 15   Y= 12   S= 15   carry_out=0
                 900X=  0   Y=  6   S=  6   carry_out=0
                 950X= 19   Y=  0   S= 19   carry_out=0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carry_outtb.v", line 41.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1101000
           V C S   S i m u l a t i o n   R e p o r t
Time: 1101000 ps
CPU Time:      0.540 seconds;       Data structure size:   0.0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