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激光测长仪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长度值的呢?

楼主(2015-03-18):
激光测长仪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长度值的呢?

网友(2015-05-27):
现在一般都用编码器代测长仪了,深圳真尚有公司有此类传感器

网友:
激光测长仪ZLS-Pd自适应控制技术可测金属材料长度,激光测长仪ZLS-PX是根据中国市场特别定制的一款测速测长传感器,可用于金属材料长度,传感器有2个正交测量信号输出,能同时测量两个方向的速度、长度,测速传感器特别适合测量粗糙表面,如绒布、毛皮等纺织品,涂层或粘胶表面,泡沫橡胶表面。也可用于钢轨、木材长度在线切割监控,圆周长测量,圈筒绕组线长度测量,金属材料长度测量,电缆或砂纸长度和速度测量,起吊设备运行速度监控,汽缸运行速度监控。除能测量速度和长度外,还可以识别开机、关机和运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