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exLm License Generator破解进行不下去

楼主(2015-03-18):
输入hostID生成后,显示crypting license 并且不能保存,是哪里的错啊

网友(2015-05-23):
Hi

Read at :

hxxp://www.woodmann.com/crackz/index.html

Willebul

网友A(2020-01-16):
破解器,FEX license generator 软件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解器,FEX license generator 软件过期了。

请问现在安装vcs该如何破解啊

网友(2020-06-06):
同问,该怎么破解了呢?

补充内容 (2020-9-13 23:17):
再window下生成,强行将系统时间改为过期前,否则一直提示过期,保存按钮无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