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的供电

楼主(2015-03-18):
我的design是top-level的,tf对层级的描述是M1-M7,TM2,ALPA,这算是9层吗?假如我把电源环打在M1和M2,把power-strap打在M6和M7,这样做合理吗?还有VDD的PAD怎么给整个供电网络供电呢,PAD应该放到第几层呢?

网友:
这应该算8层,ALPA是铝层,不算,电源环应该打在高层,给VDD供电的pad是有专门的cell,放在芯片的四周,然后连到电源环,再通过电源环连到core

楼主:
pin和pad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

网友:
alpa通常不算金属层, 只能是1p8m,通常power grid用高层金属打 ,比如power ring用M7 ,TM2 ,
然后pad和M7,Tm2 连接在一起就行了,

具体pad pin和ring,strap怎么连接要看pad的layout , pin有几层金属就连几层,越多越好了

楼主:
版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的pad有给core供电的,有给pad供电的,假如前者为VDD1,后者为VDD2,那么用derive_pg_connect指令的时候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