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后仿出错

楼主(2015-03-18):
请教一个问题?用的CPLD芯片,在Xilinx的ISE 软件工具进行的verilog 状态机编程综合,能在自带的仿真工具Isim中进行前仿与后仿,但是在modelsim中只能对其进行前仿,可后仿总是出错,我都是直接从ISE用modelsim仿真的。
后仿结果如下:请求指导

网友:
反表延时文件没,如果反表之后还是有这些问题,说明时序裕度不够,建立时间不够!

网友:
反表延时文件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