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前后仿真增益相差大

楼主(2015-03-18):
最近画了一个两级运放版图,第一级是N输入管的折叠式4层套筒,第二级是有尾电流源的共源级,每级是单独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1.2V SMIC 0.13混合信号工艺,前仿真开环增益95dB,但后仿真只有78dB,失调1mV,求各位经验丰富的人生给予指导,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另外,只提C+CC时,增益和带宽基本和前仿真一样,但是只要一提取R(或者只提R,不提C),失调和增益下降的问题就出来了,不知寄生电阻为何对运放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网友:
电源和地到源级的走线什么情况

网友:
你可以估算下运放通路走线的寄生电阻,看看电阻压降有没有使运放摆幅降低。
也可以一级一级仿真看看哪级出的问题,再逐步解决

网友:
先檢查DC點看有沒有跑掉~~
參考看看!!!

网友:
你的.ac是怎么跑的呢?
要使用负反馈的接法,不能用开环的接法。
若是抽R才有问题,肯定是某些MOS的DC跑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仿没这么大区别,最多带宽微小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这全查分的,还反馈个毛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仿真方法是对的!

网友:
第二级共源是单端输出吗?单端输出不需要共模反馈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仿增益降低多半应该是因为直流偏置点错了,仔细检查每一个管子的DC工作点,看有没有跑到1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kwankwaner的回复!电源和地是”回“字框,M1为地,M2为电源,重合走线,与电源相连接的PMOS在“回”字左右两侧,其余管子在”回“字中间,输入管差分对及其尾电流源管在“回”字框内的最上方,其余与地连接的NMOS管在“回”字框内部下方,电源和地在"回“字框下方接入,运放电流很大,14mA,是用在200MSPS pipeline ADC SHA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scvready的回复!我看了一下偏置,基本和前仿真一样,摆幅不是问题,但是是电源走线上离电源接入点最远处的电压有25mV的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D:

   DC和前仿真基本一致,电流甚至稍微偏大,但输出共模低了1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kuohsi的回复!我用了两种方式跑了AC:1. 是和前仿真一样跑开环,先跑tran 650ns,然后再根据该时刻的工作点跑AC,虽然这种方法不能仿真有失调的运放,但VOP、VON在650ns时还没有到gnd!和VDD,就勉强着跑AC了。
2.用100K的电阻接成一个反馈系数为0.5的负反馈放大器,载反馈支路上插入环路稳定探测器(different stb),tran 5us 后的工作点做stb分析。(顺便在负反馈放大器的输入端加了AC信号,分析负反馈放大器的AC,也可以其放大倍数中推测运放的低频增益。)三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全差分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即便是全差分  还是需要反馈

网友:
   是看了管子的工作状态了吗?直接读他们的跨导看跟前仿有没有差很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很大,基本就是走线太窄导致1跨导降低2管子进线性区

网友:
如果是用Assura提取的,多半不可能;如果是用Calibre提取的,试试把闭环的guardring打断再抽抽看,抽取问题

网友:
我觉得你就找后仿网表里面的寄生二极管吧。你前仿里面的输出阻抗大概已经超过反向二极管的阻抗了。

网友(2023-04-21):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