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电源pad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我的电源Pad有两种,一个是VDD1,给core供电,另一个是Vdd2,给pad供电,那么我在用derive_pg_connection的时候该怎么设置呢,还有普通的信号pad怎么和实际的信号线连接起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普通的信号IO和core里面std cell 的连接需要综合时例化进去吧。route时直接就连上了。   Core power IO就定义VDD VSS ,,IO的power随便定义一对power ground,道理一样。

楼主:
假如我在例化phyisical pad的时候,create_cell {VDD_L, VDD_B, VDD_R, VDD_T} PVDD1R,这是对VDD PAD的创建,那么在derive_pg_connection -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这个power_pin设置成VDD是不是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