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馈——开环增益的计算

楼主(2015-03-18):
小生最近在看拉神反馈的知识,在看到电流——电压反馈中的负载时,要计算如上图所示电路的开环增益,答案中Gm.ope第二项(框起来的)是怎么推出来的,我推的跟答案不一样。这里的Gm=I/Vin (I是流过Rs1的电流) 是这样算的吗?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是一个带反馈的跨导放大器,所以先算开环增益,也就是开环的跨导。
你说的“I”应该是流过输出MOS管M3的“I”。
至于公式右边第二项,是第二级放大器的增益与第三级的等效gm的乘积。

楼主:
谢谢,原来是我理解错了,Gm=Iout/Vin,这样的话,我就把结果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