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提高运放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5-03-18):
设计了折叠共源共栅两级运放,但在在驱动低电阻负载时,无法达到高摆幅,瞬态波形在负半周期存在明显的失真,求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怎样有效的提高运放的驱动能力?自己尝试过增加输出级的电流,有所改善,但这样功耗也随之增大,并且第一级第二级电流大小相差太大,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吧。
谢谢!

楼主:
内容求助各位兄弟姐妹!

网友:
加缓冲器。运放(运算跨导放大器)主要是提供高增益,驱动能力有限,不能直接用来驱动低电阻的。

网友:
第二级用CLASSAB输出级就可以了

网友:
没错,你现在是classA,使用classAB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今天有这样考虑过!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之前没有看过classAB相关的东西,它是不是就是指轨对轨运放呀?

网友:
classAB和轨道轨两码事,前者是功率放大器,能够提供大电流,既能外送又能吸取。若架构确定的话,外加推挽式大buffer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