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封装几个问题

楼主(2015-03-18):
1。减薄问题。     晶圆是12mil厚,8寸的,裸芯大概3x3大小,要做QFP48的封装,需不需要进行减薄,要减到多少比较合适?看论坛里说fab和封装厂都可以做减薄,如果是封装厂做,需要特别注明么?
2.fab给回来的晶圆上做了中测,会将坏了的片子标注出来,封装的时候这些废裸芯封不封?如果封,会单独捡出来吧?
3.若晶圆只进行划片,不封装,裸芯一般怎么保存?有什么特殊要求么?
4.求LQFP64的封装尺寸参数!

大神大神,呼唤大神

楼主:
回复 楼主:

    么人回!么人会?

网友:
thinning需不需要要问封装厂,通常12mil可以 适合很多类型的封装,我觉得48qfp 普通的应该行
打薄可以在fab厂 也可以在封装厂的, 只是付费的问题

cp不过的片子肯定不封装啊,不是浪费钱么

3.不知道,阴凉的地方?

4问封装厂,不同厂商不一

网友(2015-07-27):
回复 楼主:

    推荐LZ一个PCB原理图平台来验证自己的封装库!

    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ic-lib.com】

    拥有众多行业IPC标准化、正确性100%的PCB原理图元件库、封装库。

    提供任何器件的建库服务,提高工程师的效率!

网友:
没有多大的人气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的,跟前辈的的学习

网友:
你好 这里是深圳安博
关于您的问题
1.封装厂和FAB厂都能减薄,但到封装厂做减薄颗已直接进行后工序的加工,避免了减薄后运输途中造成的风险。
2.测试打点的管芯一般是不封装的,封装时一般机器会将打点管芯跳过。
3.若晶圆只进行划片,暂不封装的话。最好放在氮气柜内保存,像的封装厂都有氮气柜可以在客户做完减薄划片后帮忙进行保存
4.根据个封装厂的封装能力,会提供可以做的封装类型和尺寸给到你

深圳安博电子是一家长时间从事专业IC封装测试的企业,如有需要,请联系QQ3188317030     谢谢!

网友(2015-09-07):
一般都会在封装厂减薄,由封装厂保存晶圆

网友(2017-03-10):
1。减薄问题。
减薄到多少合适取决于后续的SMT工艺,fab和封装厂都可以减薄,封装厂做的话一般是封装后进行减薄,注意的是减薄过程要保护好芯片的正面。而fab厂减薄后,由于片子薄在后续封装过程易碎片。
2.晶圆级封装的话是把整片全部封装,但是根据中测坏了的芯片或者封装过程坏的芯片都会标记,在分选过程中留在蓝膜上。
3.一般保存在氮气柜中

网友(2017-06-06):
至少提供了一个封装厂家肯联系方式

网友(2019-02-14):
晶元是有保质期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