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的摆放问题

楼主(2015-03-18):
在ICC做Floorplan的时候,我的mem比较多,如果摆在边缘的话,可能把四条边基本上就占满了,那我的pad如果在摆放在四条边的话是不是很不合理了?大神给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啊?

网友:
没关系,memory上面还可以走线,而且连io的线也不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pad的区域在core之外,和memory的区域没啥关系啊,不理解楼主的意思

楼主:
我的意思是假如我的mem把四条边都占用了的话,那么绕线连接Pad的时候就需要通过MEM的上方,这样是不是容易引起congestion?mem的层数是M1-M4,打算用M5-M7布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IO的连线不会有啥cong的问题吧

网友:
肯定ok了,如2楼所述, 挡不住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