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gestion发生在IP的上面而不是边界处 是怎么造成的【已解决】

楼主(2015-03-18):
place之后  查看congestion,其中一个congestion发生在IP上面,而不是边界;

这是为什么呢,工具在place时候会把IP当做blockages的啊!

莫非是因为他们做的IP本来就是congestion的吗?

补充:上图中的congestion不是很大,是overflow为0的grc;

网友:
place时把IP当做blockages不代表不在上面走线。
看看具体是哪层金属的congestion,然后看看IP内部走线使用的哪几层金属,基本上就明白原因了。不想在上面走线加个route guide
如果不是很严重可以跑一次无CTS的route看看工具能否解决。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
再请问下,查看是哪层金属的congestion如何查看,是通过命令还是图形界面呢?又如何查看IP内部走线使用的哪几层,因为跑的lab,没有相应的IP的信息,只有IP的db库

网友:
看你是用的ICC吧。
查看各层金属congestion:
global route congestion显示界面右侧的控制面板,默认是所有层都显示(小方框全部check),不想看哪层点一下小方框就可以
查看macro内(ram内)使用金属:
左侧控制面板(view settings)右上角有个level按钮,调到1可以看macro内部的金属
另外提一句,ICC上cell的lib一般有两种,一种是db,包含延迟,transition,power等各种参数的,另一种是milkyway reference,包含形状,layer之类的信息。内部金属的信息是在milkyway reference lib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看了一下 macro上的congestion发生在metal6 ,macro内部最高用的是metal5

这个为什么会导致congestion呢 不是很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cro内 最高是metal4  刚刚写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这个交给工具没啥问题。
原因主要是跨过macro的走线过多,M6无法布开,想换层到下层同方向的M4已经被macro占用,上层同方向的估计是电源布线,自然M6就congestion了。
主要还是place的问题,macro上下(或左右)的cell之间连线有点多。
想弄好一点的话,在macro上加route guide控制一下M6的utilization,或者干脆禁止macro上布线(布线资源充裕情况下),重跑place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详细解答!

跑完cts之后再查看一下,这部分的congestion就没了!

我一会再试试你说的方法,设一个guide,在place一下看看

多谢!

网友:
蓝色congestion你也看?  黄色以后的再看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搞懂了,这里的congestion是因为绕线资源不够的;
工具在global route和track assign的时候 给net指定layer,但是macro已经占用了4层layer,工具只能给net分配剩下的两层layer,那么
很可能会造成资源紧张,从而引起congestion。

网友:
对,看多了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