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lNotch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用encounter布线后时序满足,但有少量白叉drc violation,用FillNotch可以消除这些问题。
但是对其工作原理不是很理解,看ug中说到是为了解决minimumcut violation,这个minimumcut violation怎么理解?
如果这些violation是因为拥塞引起的,用FillNotch消除这些问题是否合适?
新手求教啊!
还是应该回去继续调整布局呢?

网友:
fillnotch 就是补漏而已,而且基本很少用这个命令了了,现在

min cut violation就是via个数不够,要多加一个via,

fillnotch和mincut violation没啥关系的

和布局关系更不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现在很少用FillNotch了?是指mimimunvia的时候多打一个via就可以了吧。那如果还需要补漏,一般用什么命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