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DM中,考虑RC积分器中运放的gbw时的问题

楼主(2015-03-19):
连续时间SDM中,考虑RC积分器中运放的gbw时,有个增益误差gbw/(gbw+k*fs),k是scale后的系数,fs是采样频率,这个误差怎么处理?
还有 gbw的单位是弧度,k*fs单位是赫兹,这有问题吗?

楼主:
求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楼主:
接着顶!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GBW是弧度每秒,不是弧度,所以就是频率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处理是什么意思? 消除这个误差?
   你的GBW必须足够大去handle这个误差,但通常情况下,对CT的DSM,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GBW只需要是fs的2-3倍左右,而且是要求最高的那一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您的回复!我的困惑是这样的:
  我的fs为48MHz,我第一级积分器前面的scaling系数之和为1.145,那这个误差的表达式为GBW/(GBW+1.145*2*PI*Fs),按这个式子计算,如果GBW是2*pi*100MHz,即两倍的fs,这个误差大概为2/3,就是积分器的增益变成了之前的2/3,这仍然使SNR降低了10dB(最大SNR是73dB),如果我要减小SNR的降低,我需要把GBW做到很高,代价太大了。
  所以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paper上都是做到2倍左右对SNR的影响就基本可以忽略了,而我的这个式子差距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GBW是gm/C,单位是rad/s,对吗?1/RC的单位也是rad/s,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这个式子是gain error=GBW/(GBW+k/RC),RC来源于理想积分器中的1/sRC,对于fs=48MHz来说,1/sRC中的RC的数值应该是什么?是1/fs还是1/(2pi*f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10dB怎么得到的?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这个式子并不是GBW/(GBW+k/RC),而是gain error=GBW/(GBW+1/RC)

   其次,我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结这个单位问题,保证GBW和k×fs的单位一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10db是模型仿真得到的。
gain error=GBW/(GBW+K/RC),K是这一级所有的scaling系数之和。
我纠结的是gbw的单位是rad/s,那K/RC的单位也应该自然是rad/s。但是在积分器的表达式中,Fs/s=1/RCs,即积分器的角频率w=1/RC=Fs,从这个式子看起来好像1/RC的单位又是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我取的GBW是2pi*100M rad/s, 我的fs是48MHz,这一级的系数之和是1.2.

如果1/RC的单位是rad/s,那分母就是2*pi*100M+1.2*48M,因为1/RC=fs,而它单位是rad/s,不需要乘以2pi;

如果1/RC单位是Hz,那分母上就是2pi*100M+1.2*2pi*48M,需要乘以2pi。

这两个结果对gain error的影响差别很大,这是我纠结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1/RC不等于fs,而是等于k×fs
   这个公式你就写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不用这么纠结!
   回到gain error=GBW/(GBW+各级k×fs之和),非常简单,k×fs的单位是Hz,你非要说GBW的单位是rad/s也行,但这和频率有啥差别,你把他转换成Hz不就行了。
   非常简单的问题!不要钻牛角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回复!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GBW是按rad/s单位的(s域里的GBW就是rad/s的单位),那后面的k*fs也应该是rad/s的单位对吗?也就是说k*fs需要再*2pi? 这和您说的把他们都按照Hz来算一样。

但我的意思是,这个k*fs来自于k/RC,而这个1/RC来自于DT到CT转换过程中,转换到CT里面积分器的传递函数1/sTs,Ts是采样周期,即1/fs。而理想积分器的传递函数是1/sRC,这样的话,这个积分器的角频率w0=1/RC=fs。这是个奇怪的结论,因为w0是rad/s单位,而等式右边的fs是Hz的单位,差了2pi。

所以我的疑问就是即便GBW是rad/s单位算,分母上的k*fs即k/RC也不需要再乘以2pi了。他们单位已经一致了?

M. Ortmanns的书Continuous-Time Sigma-Delta A/D Conversion后面的附录C谈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A:
回复 楼主:

   damn,damn,damn!我犯了一个错误。哎,时间太久远了。。。
   我想再一次强调一遍,1/RC=k×fs,而不是1/fs
   关于单位的问题,我犯了个错误,我没用过这个式子做过算过gain error,我都是直接建模型
   这里k×fs之后就是rad/s,虽然有些misleading,但他就是这样,ortmanns的解释很清楚
   所以1/RC要在数值上等于k×fs,计算时fs要用Hz
   关于gain error,将GBW的rad/s带入,k×fs的单位已是rad/s,不用转换
   Sor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2019-03-09):
回复 楼主:

    楼主,在matlab或者理想器件和运放搭建的电路中,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评估GBW的影响么?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有限GBW的补偿么?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支持!fs的单位永远都是Hz。k*fs与1/RC的单位是rad/s。k*fs = 1/RC。error = GBW/(GBW+Σkfs)中GBW的单位是r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