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对称性运放的失调电压

楼主(2015-03-19):
对于一个对称性运放来说,第一级输入对管的阈值电压存在失配,会产生失调电压吗?根据拉杂维4.12题的分析,好像不会产生失调 50M(_COL69GMT}1DL1XF]CE.png

从这里分析来看,输入电压一样时,输出电压也一样,所以第二级的电流也相同
可是第二级电流又明明是镜像的第一级电流(假设电流镜完全镜像),而第一级两边的电流又是不一样的,是哪里分析不对呢?

网友:
不太一样,Vth失调和输入电压产生的gm失调不可这样等效到你这个运放的OTA输出没有失调

网友:
Wrong formula to simplify the "
Id1 = gm1 * (vincm-VP)
Id2 = gm2 * (vincm + VP)

楼主:
回复 网友A:
Vp代表M1、M2的源极电压,方程式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太看懂您的意思,你是说不能用上面的推导过程,来推导运放中输入管的ΔVth对失调电压的影响吗,为什么?

网友:
就拿一半的Vt不匹配DeltaVth把一半在一个侧面除了Vth的的。并把另一半给对方作为减法Vth的。然后计算。

Id1 = gm1 * (vincm-VP+DeltaVth/2)
Id2 = gm2 * (vincm -VP-DeltaVth/2)

或者,如果你计算不超过差异,而不是使用方法:

Id1 = gm1 * (vincm-VP+Vth)
Id2 = gm2 * (vincm-VP)

或者,如果你计算不超过差异,而不是使用(ACM-DM所以使用以上):

Id1 = gm1 * (vincm-VP+Vth)
Id2 = gm2 * (vincm-VP)

因此

VOUT1不等于Vout2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