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add buffer

楼主(2015-03-19):
在 encounter 里面 ecoAddRepeater 加buffer 下什么common 可以限制加完buffer后的 routing layer 只动到 1-3 这三层 metal  我看了一下layout 只动这三层是可以做到的
SetMaxRouteLayer
Setnanoroutemode 都不起作用

网友:
也想问一下

网友:
应该是ecoroute的选项吧

Usage: ecoRoute [-help] [-modifyOnlyLayers <bottomLayer:topLayer>] [-handlePartition ]

-help                     # Prints out the command usage
-handlePartition          # turn on handling partition flag (bool, optional)
-modifyOnlyLayers <bottomLayer:topLayer>
                          # modify layer Names (string, optional)

简单的话就手拉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