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boost converter (hspice模拟)

楼主(2015-03-19):
L=5u,f=1MHz,Vin=3.5v
在转化过程中,效率非常低检测出P1和N1在stage1过程占的电压比很高
电感占压很少
请问是电感设置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state1指的是什么?boost_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P1 和 N1 导通

网友:
降压 - 升压拓扑结构看起来OK。
地方什么是错的!给PWM,电感电流,输出电压波形。
我们无法猜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发现是pmos的vg给的没电源高导致没完全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