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问题求解

楼主(2015-03-19):
各位大神好,由于一直对噪声的理解很模糊,所以最近又看了一遍拉扎维第七章的内容,顺便也做了几道课后题。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简单问题:

题干

题干

电路图

电路图

答案

答案

如图,要求计算输入参考噪声电压,忽略沟长调制效应和体效应。答案的前两项很好理解,第三项是电阻RS的噪声,答案的计算方法是RS的噪声电流被RS和1/gm分流,然后流过负载电阻RD。也就是M1源端向下和向上看到的电阻。但是向上看的电阻是1/gm的话,说明考虑了M1的小信号阻抗Ro(所以忽略了RD)。由题干知,不考虑沟长效应,那么Ro=无穷大,相当于断路,那么向上看的电阻1/gm是怎么得来的呢?
如上,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大神们,帮忙解答啊。。。

网友:
Vin不变,source端电压增加dV,MOS的电流变化dI=gm*dV,
等效电阻就是dV/dI=1/gm
有什么问题?

网友:
Ro和流过MOS管的电流不是同一个电流,画画小信号等效电路看看。。。

网友:
按你理解的“断路”,这个晶体管还工作不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urce端增加dV,M1电流不应该增加-gm*dV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如果Ro很大,忽略RD,并且不考虑提效益,那向上看的阻抗就是1/gm。我的理解是Ro无穷大的话,就是Ro这条支路断开,再计算向上看的阻抗,那么结果必然会出现RD相关项。

网友:
   对于b图,把体效应也忽略,那么VCCS电流方向不变的话其电流应该是-gm*Vx,换到和Ix相同的方向就是gm*Vx,VCCS和RD这条通路上的整个压降是VX,流过的电流是gm*VX,那么你用压降除以电流,得到等效电阻1/gm,RD起作用了吗?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如图,如果Ro很大,忽略RD,并且不考虑提效益,那向上看的阻抗就是1/gm。我的理解是Ro ...
引用 网友C: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ro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解了。开始没有计算,感觉上会出现RD项。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你好像是没有做过前面的题目直接做的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