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rid violation是什么

楼主(2015-03-19):
如题RGrid violation是什么,不太理解,什么时候需要检查?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
是不是metal没放到0.005um的整数倍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off grid的问题,但出现问题的是标准单元的vdd vss,用得是sroute命令,为啥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route grid violation? 是offtrack的意思么

多不多? 能截个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大我已经把图上传啦,有很多这个问题,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好像sroute完就有一大堆问题,可是上面的电源线没问题,为啥下面的会报错,是假错吗?

网友:
建议重新floorplan 看看, refresh下row信息, 重新s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