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端设计中的分频问题

楼主(2015-03-19):
我用的SMIC的.13的工艺,假设我design的设计的输入时钟为100M,现在需要输出50M和25M的时钟给外部的AD用,在设计RTL代码设计的时候怎么产生这样的两路时钟呢。要是直接用计数器分频的话,时钟的质量应该很差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大神指导啊~

网友:
不就是基本的分频电路么, 基本的rtl技能啊,电路方面dc会帮你综合好的,别担心

网友:
2分频就直接分了,4分频不要用穿行计数器。
如果完全不考虑占空比,可以用clock gating的方法